ES2的COM2口怎么都通讯不上

楼主(2014-12-24):
是否不需要任何设置, 即可用串口调试助手发ASCII码就能通讯上。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是ModBUS 9600,7,e,1格式

网友B:
用编程软件测试是否可以连接,如果编程软件可以,就是通信参数设定问题

网友C:
用PLC软件监控下面三个值:

D1120——COM2通讯格式(默认为K134(H86),具体看软件的“帮助”-“辅助编程”-“通讯格式设置”);

D1121——PLC站号(默认为K1,即1号站);

M1143——ASCII/RTU切换(默认为OFF,ASCII模式)。

另外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程序中用COM2口执行了任何一个MOD或RS指令,那么COM2口就会作为从站口连接下级从站设备,如果你要用COM2口来控制PLC,那么就不能用COM2口执行这些指令。

网友D(2015-11-12):
通讯协议很重要,要设置好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