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凸轮?是选用PM好呢还是直接用台达A2系列伺服驱动器好?

楼主(2014-12-24):
我们有台设备,以前是用的是机械凸轮来控制,后面改成用PM,用电子凸轮来控制,但是在高速的时候情况一直不是很好,感觉不太稳定。下面我具体的说说那台设备的情况。

这台设备其实就是绑线的机器,主轴是用减速机带动,速度最快时差不多一秒转3圈。另外有个伺服电机用来分度,它只需要在主轴转一圈的时间内转动120度即可。(这个可以不用考虑,以前用EH系列PLC控制,这个伺服的动作也能达到要求。)另外还有一个伺服(就是用来代替原来的机械凸轮),需要在主轴转动1圈的时间里,做4个动作,大体转动的角度是0-90°,90°到180°,180°到90°,90°到0°(每个动作在机械凸轮圆周上占30°的样子上)。在最快速度下换算过来的话差不多就是要求伺服电机在20几毫秒内转动半圈。

现在我们这个程序感觉就是不太稳定,(用来勾线,具体表现就是勾不到线。)现在是用编码器来回传位置信号给PM,由于主轴是减速机加刹车,每次主轴停机的位置也有一点差别。这里程序里面有没有什么补偿不清楚。我们厂里没有程序,外面的人做的。

现在就想着给他改了,直接用EH系列加A2系列驱动器(带电子凸轮)来做,另外那个伺服用普通的就行。不知道行不行?因为没有用过A2系列的驱动器,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

因为要求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能够对电子凸轮曲线进行调整,所以触摸屏不知道该选用台达那一款比较方便,合适?

请大家多多指教,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B: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能够对电子凸轮曲线进行调整,是什么意思??A2里电子凸轮不能实时修改的

网友B:
你主轴用什么驱动的,你主轴用什么驱动的

网友B:
编码器转在什么位置编码器转在什么位置

楼主: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需要实时的修改电子凸轮,而是说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我发现以前用的电子凸轮还是不理想,在停机状态下我可以通过触摸屏改变相关参数来改变电子凸轮,而不需要用电脑用软件去修改。不知道这个功能能实现不?

我的主轴是用减速机去带动的,编码器就装在主轴上。实际过程大体就是主轴转一圈,编码器返回10000个脉冲,我需要在返回脉冲数在1000-1500的时候,伺服电机从0°转到90°,在3000到3500的时候,伺服电机从90°抓到180°,在5000到5500的时候,从180°反转到90°,在7000到7500的时候,伺服电机从90°反转到0°。调试好后,在停机状态下,我可以在触摸屏上改变伺服电机开始转的起始位置,结束位置以及转动的角度。

网友B:
你通过触摸屏改变相关参数来改变电子凸轮参数,是改伺服在什么脉冲数时转90度吗,这个转动时机可调?

网友B:
主轴是什么传动方式?齿轮?丝杠?同步带????编码器是在传动之后还是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通过触摸屏改变相关参数来改变电子凸轮参数,是改伺服在...

恩,是该伺服在什么脉冲数转90°,同时也希望能够调整伺服转动的角度,比如从90°改为80°。这个功能可以实现,对吧?

主轴传动方式是电机带减速机,减速机直接连到主轴上的,中间没有其他如齿轮之类的连接。编码器装在主轴上的,也就是说传动之后的了。

对了,师傅您怎么称呼?谢谢

网友B:
我姓陈,你伺服转动的这个角度,转动的过程需要跟主轴配合吗?还是只要到了时机,伺服只要立马转完这么多角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姓陈,你伺服转动的这个角度,转动的过程需要跟主轴配合...

陈工,您好!伺服转动的过程需要和主轴配合,我现在的想法就是用编码器传递主轴信号给驱动器,这样来设定电子凸轮。设备调试好之后,可以通过触摸屏改变参数来达到修改电子凸轮曲线的功能。因为没有用过带电子凸轮的驱动器,所以有些没把握。

之前是在外面请人用台达PM来做的,里面也是用到电子凸轮,效果也不是很理想。我就想着如果直接用带电子凸轮的驱动器来做,应该会更好一点。毕竟这中间又少一个环节。

网友B: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网友B:
你的QQ你的QQ你的QQ你的QQ你的QQ

网友B:
这个可以实现,不用PM

网友B:
我已经加你了,还要问点细节

网友C(2020-02-09):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实现,不用PM

陈工你好,请问你那有台达A2的电子凸轮使用的资料吗,我想做旋切和追剪功能,可是没有资料和案例,无从下手,还请陈工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