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726HW100-2B

楼主(2014-12-25):
XC-726HW100-2B

XC-726HW100-2B理想的膨胀阀工作状态应该是随着蒸发器负荷的变化,实时改变开度,控制流量。但实际上,由于感温包感受的温度在热传递上存在迟滞,造成膨胀阀的反应总是慢半拍。假如我们描绘一幅膨胀阀的时间流量图,我们会发现它并不是圆滑的曲线,而是波折线。膨胀阀的好坏反映在波折的幅度上,幅度越大说明该阀反应越慢,质量越差内平衡式的平衡压力在蒸发器入口处取,外平衡式的则在蒸发器的出口处取平衡压力。内平衡式膨胀阀一般用在家用空调上。汽车空调的冷量一般比较大,制冷剂在蒸发器里的压力损失也较大,因此只用外平衡式的。
从过热度的调节结构来看,XC-726HW100-2B膨胀阀分为内调式和外调式。
内调式只能在空调系统安装之前调整,它的优点是尺寸较小,结构紧凑,适合于批量的定型产品。外调式的可在空调系统上根据情况随时调节,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但零件的增加使得尺寸和重量都要大些。
艾可冷冻空调元件电磁阀特点:外型尺寸紧凑设计加长延伸接管使安装便捷,无需将阀解体可选择配不同电压规格之线圈命名:200RB4T4T阀系列设计系列孔口尺寸接口形式接口尺寸T=安装架附件以1/16”计F=SAE螺纹以1/8”计M=手动杆S=ODF焊接M均为可选项T=两端加长延伸铜管多种规格可最大XC-726HW100-2B限度地满足不同的需求阀系列接口英寸inch液管路公称制冷量冷吨
艾默生TX6-H17膨胀阀
艾默生AS5179气液分离器
艾默生EC3-X33控制器
艾默生XC-726BG125-2B膨胀阀
艾默生EC3-X33控制器
艾默生PT5-07M带六米线传感器
艾默生C-053S干燥过滤器
艾默生BFK-165-S双向干燥过滤器
艾默生TCLE10HW100膨胀阀
艾默生EX7-I21+EXV-M30阀+线
艾默生BAE6HCA膨胀阀
艾默生THR-75HC/BFG+XA-01728-6膨胀阀
艾默生EK307S滤芯
艾默生TRAE20HCA膨胀阀
艾默生TRAE60HC6A阀
艾默生XC-726HC-2B制冷膨胀阀
艾默生PT4-M15线
艾默生PT4-M30线
艾默生PT5-07M传感器
艾默生PT5-30M传感器
艾默生TCLE12HCA膨胀阀
艾默生EX5-U21膨胀阀
艾默生XC-726HC-2B动力头
艾默生XC726HW100-2B动力头
艾默生HFES-10HC热力膨胀阀
艾默生AMG线圈
艾默生H-48滤芯
艾默生AMG线圈
艾默生ECN-N60804497传感器
艾默生ASC2208-240V电磁阀线圈
T系列可拆式热力膨胀阀是专为中大型商用空调,冷水机,屋顶机,热泵系统及冷冻应用设计.
特点:可拆式结构,便于安装和维护;双向流通能力,在热泵系统中,使用一个T系列膨胀阀既能控制制冷也能控制制热时的过热度;外部过热度调节;不锈钢动力头(18冷吨以下);动力头,阀芯,和法兰均可拆卸;冷量范围从1/2至100冷吨(R22);最高运行压力:450psig(31bar);法兰螺栓扭矩:34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