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AD3000C点胶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4-12-25):
  我有台三菱FX1N系列PLC与AD3000C点胶机通讯出现问题, 正常情况是点胶机点完胶以后发给PLC一个信号,让PLC执行下一步动作,但是我发现过我点胶机的点胶时间修改长后,比如点胶5S,这时候PLC就捕捉不到点胶完成信号,出现卡死现象,不执行下一步动作,但是如果是1S到3S这个时间段就能够正常,或者给点胶完成信号人为地加电平信号就正常运行,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有那些情况会导致这种现象,麻烦帮分析一些,或给出解决方案,这里强调点,要用点胶机自带的反馈信号,不能直接在PLC上规定点胶时间。

网友A:
不知道你三菱PLC和点胶机是什么通讯的,如果是点胶机点完后会发送一个开关量的信号到PLC X点的话,卡死就是PLC程序要修改,明显PLC程序流程没把这个考虑进来,如果是485或其他什么做的通讯,那个也还是程序内部通讯程序有问题,通讯超时的时间设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