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置无线网卡坏了,但是无法卸载,怎么解决

楼主(2014-12-25):
笔记本内置无线网卡坏了,但是无法卸载,怎么解决

楼主:
已经网上另买一个USB无线网卡,到时再想办法处理

网友A:
网上有小杜无线网卡,即插即用,很方便,价格几块钱

网友B:
重装系统以后这个就没有了,笔记本应该可以更换无线网卡的

网友C:
还是买个即插即用式的比较方便 实在不行 让老板重新买一个笔记本得了

网友D:
买一个USB无线网卡就可以,或是直接买一同型号内置无线网卡安装可以

网友E:
悲剧哦,我的笔记本式有线网卡坏了

楼主:
网购的无线网卡已经到达,已经可以蹭网了(公司网络出了问题,目前是暂用隔壁公司网络)

网友F:
设备管理器里卸载它,关机重启立即进BIOS里面关闭内置无线网卡。然后就不会出现烦人的问题了。

楼主:
该本本已经退役,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