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跟三菱方便指令相关

楼主(2014-12-25):
上图中的,原复起动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

X21,原点复归,就是回原点,到达原点就停止。不去走完整个顺序流程

那么,X26应该是,在顺序的任何位置,只要这个信号有效,则走完当前顺序后回到原点停止。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大师赐教哈,非常感谢!!!

网友A:
接到X21就是导通回原点那条步进指令S指令,至于那指令下挂的什么程序是你自己写的;X26也是。说白了就是接通对应X点就导通对应的S步进指令

网友A:
这个不怎么用,自己写步进就好了

网友B:
没用过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