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FX2N (RS 422 PORT)需要透过什麽介面卡才能让PC监视PLC指令资料?

楼主(2014-12-25):
两台FX2N (RS 422 PORT)需要透过什麽介面卡才能让PC监视PLC指令资料?

PC SCADA(iFIX)

网友A:
你可以这么搞,两台PLC都用422通讯接到工控机PC上,同时在PLC程序里把你想要监视的那些指令并个状态继电器,换句话就是这条指令接通条件后加个OUT M继电器,再PC里装个组态软件,监视对应的M继电器就知道那些指令在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