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单按钮启停还是双按钮一起一挺?哪个好

楼主(2014-12-25):
触摸屏- plc- 变频器,在屏上做按钮控制启停,是单按钮启停、双按钮一起一停、交替按钮,哪一种比较好?为什么?  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还有变频器有通讯连接还有必要硬接线端子启停吗,直接通讯启停有没有隐患???欢迎讨论指导!!

网友A:
双按钮启停好,现场操作人员易操作

网友B:
双按钮启停好,需要硬接线端子启停,因为通讯会有被干扰的可能性,尤其是变频器存在的时候,切记

网友C:
变频器可以既用硬件接线启停又用通讯启停吗?我一直以为只能选择其中之一,不能同时存在呢。

网友D:
搞两个按钮,玩意别人一紧张,一个按钮按几遍,那么到底是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可以既用硬件接线启停又用通讯启停吗?我一直以为只...

可以,只不过你通讯控制时要先把变频器启动停止命令来源的参数用通讯改成用通讯控制方式,通讯控制完了还要通讯把参数改成外部端子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搞两个按钮,玩意别人一紧张,一个按钮按几遍,那么到底是谁啊。

搞两个按钮随便一个按钮按几下都没事的。一个按钮只是一种命令

网友E:
两个按钮,方便操作,不会错

网友F:
两个按钮,通讯启停跟端子启停二选一即可,直接通讯应该没啥隐患

网友G:
两个按钮,通讯启停跟端子启停二选一即可,我就是用直接通讯来控制启停

网友H(2015-01-24):
    只要有空间,就采用2个按钮;原因:采用单按钮,由于触摸屏反应有一定延时,操作容易出现多次翻转,稳定性差,另外,如果有快速停止要求,就只能采用2个按钮,急停时,甚至一定要采用实际蘑菇按钮!

网友I:
楼主慷慨 希望早日解决q

网友J(2015-03-05):
肯定是双按钮好啦。。。不过还是看对应的设备功能吧

网友K:
双按钮好,双按钮就用保持性,起保停的程序控制就可以了。单按钮交替型有自保持功能,容易出现没有取消现象,出现误动作

网友L(2015-04-18):
双按钮比较安全,避免误操作,有通讯不需要硬连接,变频器内部和上位机都有通讯检测,有问题会直接停机,不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M:
程序里面用单按钮启停是简单,外部吗,还是装个双按钮吧,方便一些,

网友N(2023-10-21):
肯定是双按钮好啦。启动停止分工,单按钮如果紧急情况,多点一次,容易出现重复启动。。不过还是看对应的设备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