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圆弧操,,焊枪姿势一直不动

楼主(2014-12-25):
安川dx100,如题,机器人圆弧操作时,焊枪姿势一直保持不动,就是第六轴不动,我记得在参数哪里修改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忘记哪里修改了,求指导

网友A:
  这个还真是不会,之前有保存数据吗? 直接 还原吧 !

楼主:
还原没必要吧。。。这台机器还原很麻烦的

网友B:
在直角坐标和工具坐标下只要在示教的时候没调整枪的姿态,做圆弧运动枪的姿势是不变的。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示教时保持相同角度以及姿势即可。无需修改任何参数。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