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解电容正负极接反了会爆炸,康富松电解电容正负极接反后鼓包。

楼主(2014-12-25):
为什么电解电容正负极接反了会爆炸,康富松电解电容正负极接反后鼓包。

网友A:
电容接反或过耐压时,里面温度急速上升,里面电解液气化,内部压力也急速上升,铝容器膨胀,引起爆炸的破坏。

网友B:
电解电容之所以容量大,是因为介质是正极材料--铝箔的氧化膜,既薄又与正极紧密接触。正极是铝极板,负极是电解液,介质是氧化膜。正极是高电位时,电解电容正常使用;正极低电位时,氧化膜将受到破坏,轻则电解电容发热,重则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