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起重机遥控器,不敢恭维啊!客户电话三天两头打,说又坏了!!

楼主(2014-12-25):
同样的起重机设备一共38台,每一台都是地面遥控操作。设计线路,安装接线全部克隆。

其中绝大多数使用5年都OK。其中一台。老是遥控器接受输出继电器粘牢。导致设备失灵。三番五次返修设备。还是问题多多。最后在输出部分增加中继过度一下,时间久了,还是不行啊!、最后只好更换遥控器。几千大洋啊!用户有意见。我们也无奈。只好更换!

同一批设备可能存在某些问题。可与刚好遇到了,凑巧吧。吸取教训!

网友A:
我想问下,你那里起重机都是多少吨的,我这边也是用遥控器控制的,可以交个朋友吗?

网友B:
为了省钱反倒费神了  从而比原来还昂贵

网友C:
估计遇到了一个次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你那里起重机都是多少吨的,我这边也是用遥控器...

吨位从5吨到200吨不等。Make  a friend  ,OK!!

网友D(2016-07-06):
高手能给份主起升是PQS1控制方式的遥控改造图纸吗?摇杆式遥控器 PQS1控制方式比较老,我没有接触过。谢谢

网友E(2017-02-23):
专业起重机遥控,变频,改造,有资质,有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