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07E与MCGS通讯通不上,求教高手

楼主(2014-12-25):
我用和利时的LM3107E和MCGS通讯发出的数据触摸屏上没有反应,有没有高手给个实例,看看  谢谢。还有个问题就是指针的数据类型怎么找不到?

网友A(2015-10-31):
如何从和利时PLC上下载程序到PC?

网友B(2016-04-12):
这个得首先确认接线是不是正确,还有就是要配置PLC位Modbus_RTU从站即可!需要调用一个功能块,配置一下通讯端口!

你说的指针,有功能块专用指针命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