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5.5 里的全局变量能保存吗?

楼主(2014-12-25):
请教各位前辈,如果把创建的全局变量作为数据输入,每次关闭启动IFIX后,前面输入数据值都会掉,不能保存,请问,全局变量是否能保存呢?

网友A(2015-04-11):
可以保存。写个脚本存在硬盘上,下次启动再读取

楼主(2015-05-22):
引用 网友A:
可以保存。写个脚本存在硬盘上,下次启动再读取

   不知怎么如何编写脚本,是否能编一小段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B(2018-06-21):
保存到ini文件,API函数:GetPrivateProfileString,WritePrivateProfileSt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