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S1G自带COM口与基恩士机器视觉通讯设置
新手上路,小心哦

楼主(2014-12-25):
各位高手,我刚使用欧姆龙PLC,任务是组建CCD对位系统,打算用CS1G自带的一个COM口采用RS232协议读取基恩士机器视觉控制器中的对位数据输出,是否在程序中用RXD指令直接读取(无协议方式),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设置吗?能有程序实例更好,感谢。

网友A:
设置好串口模块的协议为无协议,视觉控制器上数据输出选择为COM,双方协议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