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440 启动后频率上不去! 小白在线求救!

楼主(2014-12-25):
本人新手, 第一次使用西门子变频器!

我的参数设置好以后启动,频率一直在15Hz 左右!一直都上不去,

我的信号给点是模拟量 4-20mA 信号!以下是我的参数设定值!

求大侠解救我吧, 在线等待!  谢谢

P0003=3

P0010=1

P0304=380V

P0305=8.3A

P0307=4KW

P0310=50Hz

P0311=2888

P0700=2

P0756=2

P0757=4

P0758=0

P0759=20

P0760=100

P1000=2 模拟量

P1080=0

P1082=50

P1120=15

P1121=10

网友A:
 还设置有别的参数吗 ???

网友B:
有频率上线设置吗    西门子很少用

网友C:
参数没问题,电流大不大,去掉电机试一下。

网友D:
首先你得4-20mA信号可靠吗?其次电机是不是重载无法启动?你可以用面板直接运行检查一下系统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很可能是你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