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研讨会问题

楼主(2014-12-25):
最近论坛不知道咋回事,一是后台的任务管理经常进不去,今天又发现我点击研讨会回放,出现这个问题,点击的是今天的台达的研讨会。

楼主:
 “/”应用程序中的服务器错误。 在与 SQL Server 建立连接时出现与网络相关的或特定于实例的错误。未找到或无法访问服务器。请验证实例名称是否正确并且 SQL Server 已配置为允许远程连接。 (provider: 命名管道提供程序, error: 40 - 无法打开到 SQL Server 的连接)说明: 执行当前 Web 请求期间,出现未处理的异常。请检查堆栈跟踪信息,以了解有关该错误以及代码中导致错误的出处的详细信息。

异常详细信息: System.Data.SqlClient.SqlException: 在与 SQL Server 建立连接时出现与网络相关的或特定于实例的错误。未找到或无法访问服务器。请验证实例名称是否正确并且 SQL Server 已配置为允许远程连接。 (provider: 命名管道提供程序, error: 40 - 无法打开到 SQL Server 的连接)

源错误:

行 372: } 行 373: string sql = "select * from OnlineProsemAnswer where prosemId='" + ProsemId + "' and questionId='" + opu.Id + "' and status = 'VLD' order by joinTime"; 行 374:                DataTable dt = SqlHelper.ExecuteDataTable(GongKong.Projects.OnlineProseminar.Conn.DBConnStr, CommandType.Text, sql);行 375: foreach (DataRow dr in dt.Rows) 行 376: {

源文件: d:\online.gongkong.com\prosemqa.aspx.cs    行: 374

堆栈跟踪:

[SqlException (0x80131904): 在与 SQL Server 建立连接时出现与网络相关的或特定于实例的错误。未找到或无法访问服务器。请验证实例名称是否正确并且 SQL Server 已配置为允许远程连接。 (provider: 命名管道提供程序, error: 40 - 无法打开到 SQL Server 的连接)] System.Data.SqlClient.SqlInternalConnection.OnError(SqlException exception, Boolean breakConnection) +4846903 System.Data.SqlClient.TdsParser.ThrowExceptionAndWarning(TdsParserStateObject stateObj) +194 System.Data.SqlClient.TdsParser.Connect(ServerInfo serverInfo, SqlInternalConnectionTds connHandler, Boolean ignoreSniOpenTimeout, Int64 timerExpire, Boolean encrypt, Boolean trustServerCert, Boolean integratedSecurity, SqlConnection owningObject) +4860205 System.Data.SqlClient.SqlInternalConnectionTds.AttemptOneLogin(ServerInfo serverInfo, String newPassword, Boolean ignoreSniOpenTimeout, Int64 timerExpire, SqlConnection owningObject) +90 System.Data.SqlClient.SqlInternalConnectionTds.LoginNoFailover(String host, String newPassword, Boolean redirectedUserInstance, SqlConnection owningObject, SqlConnectionString connectionOptions, Int64 timerStart) +342 System.Data.SqlClient.SqlInternalConnectionTds.OpenLoginEnlist(SqlConnection owningObject, SqlConnectionString connectionOptions, String newPassword, Boolean redirectedUserInstance) +221 System.Data.SqlClient.SqlInternalConnectionTds..ctor(DbConnectionPoolIdentity identity, SqlConnectionString connectionOptions, Object providerInfo, String newPassword, SqlConnection owningObject, Boolean redirectedUserInstance) +189 System.Data.SqlClient.SqlConnectionFactory.CreateConnection(DbConnectionOptions options, Object poolGroupProviderInfo, DbConnectionPool pool, DbConnection owningConnection) +185 System.Data.ProviderBase.DbConnectionFactory.CreateNonPooledConnection(DbConnection owningConnection, DbConnectionPoolGroup poolGroup) +29 System.Data.ProviderBase.DbConnectionFactory.GetConnection(DbConnection owningConnection) +4863660 System.Data.ProviderBase.DbConnectionClosed.OpenConnection(DbConnection outerConnection, DbConnectionFactory connectionFactory) +117 System.Data.SqlClient.SqlConnection.Open() +122 Gk.Framework.Helper.SqlHelper.ExecuteDataTable(String connectionString, CommandType commandType, String commandText, SqlParameter[] commandParameters) +205 Gk.Framework.Helper.SqlHelper.ExecuteDataTable(String connectionString, CommandType commandType, String commandText) +47 prosemqa.BindProsemZbQA() in d:\online.gongkong.com\prosemqa.aspx.cs:374 prosemqa.Page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in d:\online.gongkong.com\prosemqa.aspx.cs:26 System.Web.Util.CalliHelper.EventArgFunctionCaller(IntPtr fp, Object o, Object t, EventArgs e) +14 System.Web.Util.CalliEventHandlerDelegateProxy.Callba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35 System.Web.UI.Control.OnLoad(EventArgs e) +99 System.Web.UI.Control.LoadRecursive() +50 System.Web.UI.Page.ProcessRequestMain(Boolean includeStagesBeforeAsyncPoint, Boolean includeStagesAfterAsyncPoint) +627

版本信息: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版本:2.0.50727.3662; ASP.NET 版本:2.0.50727.3658

网友A:
偶尔我这边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今天还好,虽然进入的时候比较卡,还算正常进入。

网友B:
今天正常   ,表示没遇到过

网友C:
今天研讨会开始以后 我登陆进入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样的页面

后来  只好关闭  从新从入口打开登陆进入才好了

网友D:
应该是出错了,重新进就好了

楼主:
---不知道出做的这句---源文件: d:\online.gongkong.com\prosemqa.aspx.cs    行: 374

是服务器的D盘?

网友E:
很久没有接到任务了,难道被潜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久没有接到任务了,难道被潜伏了?

下次再出现这个问题,麻烦告知我一下,我请技术查一下原因。谢谢!*_*

网友F:
已向技术反馈了这个问题,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