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Windows xp实时性?

楼主(2014-12-25):
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在Windows系统本身所带的说明中,通过timeSetEvent()可设置的定时精度可达lms。有什么办法可以进一步提高精度,比如提高到0.5ms或更高。最近在Windows xp下开发了一个软件,现在要保证其高的实时性,需要保证1ms以上的精度,请各位给点意见或建议,谢谢!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没有太注意呀?  时间有 1MS 的误差也看不出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没有太注意呀?  时间有 1MS 的误差...

网友C:
PLC也就1MS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没有太注意呀?  时间有 1MS 的误差...

请问你有什么方法没?参考下,主要是需要这个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也就1MS精度。。。

这个是指标要求,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没有太注意呀?  时间有 1MS 的误差...

你有碰到过类似的事情么,知道有什么可行的方法没?

网友C:
用单片机做吧用单片机做吧

网友D:
1MS的时钟精度对于电脑来讲,已经算不错。

更高精度的话,我想可能需要专门硬件。

感觉XP不是实时性很高的系统。

网友E:
XP有效精度在10mS,1mS都做不到,想更小不可能。用外置板卡来完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S的时钟精度对于电脑来讲,已经算不错。更高精度的话...

恩,实在不行就换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XP有效精度在10mS,1mS都做不到,想更小不可能。...

外置板卡,没用过,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XP有效精度在10mS,1...

 0.5mS用来做什么?外置卡其实就是把实时处理程序放到卡上,PC端就是一个人机交互和数据处理,由于可以使用PCI等高速数据传输总线,所以兼顾了实时性和易用性。不过你想纯软件来做得话做不到,换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第...

也只能换系统了,还有一些软件,如RTX等,不过都是收费的,不行了,只能自己开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S的时钟精度对于电脑来讲,已经算不错。更高精度的话...

恩,就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