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塔风机无电驱动改造

楼主(2014-12-25):
这个风机用于冷却塔的,现在驱动电机是160kW的,马上就改成利用返回的水压--水轮驱动了,电动机要拆除了,拆除后,这里面就装有水轮机了,改造前拍照留念。

网友A:
见识了160的冷却塔风机!!

楼主:
这个设备的运转率很高的,一年也就停几天,平常很难有机会进到里面来细瞧这个风机的。

网友B:
设备很庞大啊

网友C:
有疑问啊,这样做一般是不节能啊,你水压的动能也是由电机提供的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疑问啊,这样做一般是不节能啊,你水压的动能也是由电机...

水泵电机的负荷加大了

网友A:
节能项目一定经过讨论了吧,理论应该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