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编程画图

楼主(2014-12-26):
各位的大神,小弟目前在用西门子的PLC,现在编程弄好了,能不能导入到eplan画图中啊???如果可以求各位大大详细解答。

网友A:
程序导入到EPLAN,估计不可能吧。

你要实现什么?

网友B:
你的意思把程序导入到绘图软件中?

网友C:
那个建议选用丰田工机的产品,她的PLC、触摸屏、CAD图纸可以全部集成到一起!

EPLAN这个狗屁软件,一辈子不行

网友D:
不行,在EPLAN中有300系列的PLC的部件,直接添加其符号即可。

200的要自己做符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在EPLAN中有300系列的PLC的部件,直接添...

谢谢,我知道了,还是自己画吧,下次用别的人家的PLC再说吧,最近接触一个贝加莱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把程序导入到绘图软件中?

是的啊,也是接触其他人家的PLC才有这个想法的,以前都是自己默默的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导入到EPLAN,估计不可能吧。         ...

我就是编程好了,让他自己生成电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