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做过RFID扫码到AB plc吗

楼主(2014-12-26):
跪求大神不吝赐教:RFID读写头扫描RFID载码体,通过RFID网关,传到1756-ENET/A最后到1756-L55PLC。RFID读写头、载码体和网关都是倍加福品牌。以前没做过,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请问中间用做什么配置吗,用像ANYBUS一样有配置文件吗?还请会的大神指点一二。鄙人不胜感激。在此谢过。。。

网友A(2021-03-06):
没人回答

网友B(2021-08-18):
巴鲁夫 IFM 图尔克  倍加福 西克 Leuze等都有相关产品,找一个EIP接口的RFID网关模块就可以了 官网资料还算齐全

网友C:
找到相应的EDS文件,添加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D(2021-10-12):
使用MSG指令创建TCP客户端或服务端,打开端口与第三方设备进行TCP连接。按照对方设备通讯报文编写程序。由于是基于流的通讯,要注意拆包和粘包的处理。不过部分网络模块是不支持socket的,需要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