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防雷方法

楼主(2014-12-26):
 1、防雷先从接地系统做起。仪器仪表的机壳,尤其像控制柜、操作台、电源柜等,机壳都要用扁钢连接到一起。仪表工作电源如24V负端和仪表信号地、计算机输入输出信号地等相连要构成等电位。本安地、安全栅、隔离栅、安全器等接地也要考虑仪表信号参考点连接时是否构成等电位。

  2、不能忽视智能仪器仪表的电源防雷保护。为智能仪器仪表安装防浪涌保护系统或者电涌保护器以确保仪器仪表不会超过耐压极限。电涌保护器可以在雷暴天气感应到雷浪涌时,将过载电流汇入大地。

  3、为智能仪器仪表设置信号通道电涌器,不仅能够保证信息传递准确、稳定、灵活,而且能够在雷暴天气,泄放过压电涌到大地,确保信号传输的安全。

  4、定期对智能仪器仪表的电源系统接地、汇流条、接地体、电涌器、电源防雷栅等进行检查和维修,以及及时更换。

网友A:
为智能仪器仪表安装防浪涌保护系统或者电涌保护器

网友B:
不错,防雷、防静电都要从接地严格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