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将模拟量信号转成工业以太网输出的数字信号模块,UDP协议

楼主(2014-12-26):
如题,哪个公司的模块可以将0-5v模拟量直接转成数字量,并且是UDP协议工业以太网接口的,不要先转成串口,再转成以太网的那种,在线等。。。

网友A:
有转成RS485 MODBUS的,然后加个RS485转以太网就成了!

网友B:
有呀,研华ADAM-6000系列的ADAM-6017,你可以到这个地址下载产品的规格介绍。

http://www.advantech.com.cn/products/DATA_ACQUISITION_MODULES/ADAM-6017/mod_426AC8AA-4C77-4E4E-AED7-B41B9B387CF9.aspx

网友C:
这个 真没有  我只有 模拟量  数字量 转光纤 的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 真没有  我只有 模拟量  数字量 转光纤 的模块

网友E(2015-03-09):
似乎PLC的模拟通道就可以

网友F:
用带网口的PLC 直接和PLC通讯  PLC采集模拟量

网友G(2015-04-08):
AI8-AIAI-100-24WB-20mA/5V模块为8路光隔AI(模拟量输入)主模块,可再扩展16路AI,高性价比,输入信号为电流(-20~20mA)或电压(-5~5V),主要用于与标准仪表(如压力表,流量表)信号(4~20mA)的输入测量,可对二线制仪表直接供电(对外供电电压为24VDC),对外供电时有短路保护功能,短路故障解除后会自动恢复正常;模块可通过软件设置滤波系数来对AI信号消抖滤波。

产品特点:
(1)AI模块的模拟量输入通道全浮空隔离,模拟量输入与A/D转换电路及内部电路 之间 相互隔离,误接高电压不损坏电路,不需要 信号输入隔离器;
(2) AI模块的各模拟量输入通道之间路路隔离,每路模拟量之间相互隔离(不同于其他厂家的一般产品, AI共用接地端),任一路误接高电压不影响别的通道;AI模块对系统的接地要求不高;
(3) 主模块自带 温度传感器,可检测安装模块的环境温度;
(4) 主模块支持1路100兆以太网的Web网页浏览及控制,支持标准以太网TCP/UDP Modbus从站(RTU)协议;
(5) IO模块现场接线与系统接线分2边布置,采用金属外壳,提高抗干扰能力;
(6) 采用可插拔端子、直立以太网RJ45口,接线调试方便,外形紧凑美观;
(7) 支持 每个通道在线精度调整。

性能指标:
测量精度:0.05%
采样周期:最小20mS(可设置)
零点漂移:±6uV/℃
满量程漂移:±25ppm/℃
输入阻抗:400KΩ
CMR@50/60Hz:140dB
隔离电压:2000V

详细见网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0111967135.11.8MYzDZ&id=37069783550

网友H(2016-04-07):
LM3212EW

8路模拟量输入,4路继电器输出

8路模拟量输入(0-20ma、4-20ma(默认)、0-5V、0-10V. )

8路模拟量输入,4路继电器输出模块

单通道独立配置,带隔离保护

精度/分辨率: 0.1%精度,16bit

8路DO输出(触点容量AC120V/2A或DC24V/2A)

1路RS485隔离通讯接口,默认串口参数:9600,8,1,N

1路以太网通讯接口,默认网口参数:192.168.1.101:502

供电电源:DC24V,1.5W,隔离保护

安装:卡式导轨或螺丝固定

尺寸:145*90*40mm

详见网页:http://luomisun.com/page131

网友I(2017-08-28):
据说北京迈森工业交换机自2017年8月21日到2017-9-20日搞免费借测,免费快递,欢迎各种严苛测试,宣传交换机全部采用美国进口顶级博通芯片,顶级辅料,5年质保,38万小时无故障,值得一试。

点击链接进入测试页面:http://bbs.gongkong.com/d/201708/725211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