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3-1通讯下载问题

楼主(2014-12-26):
  最近接手一个项目,通过以太网组网和已有老PLC通讯,可是我设置好IP和MAC地址后,下载硬件组态的时候,只能搜索到网络上的MAC地址和本地的MAC地址,看不到所有CPU的IP地址。新手入门,望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A:
设置PG/PC接口选取TCP/IP后就可以看到IP地址

楼主:
我设置过了,设置后搜索不到设备,只可以设置为ISO-Ethernet Realtek.....才可以搜到设备,并在线监控。

网友B:
硬件组态好程序,配置好IP地址下载。第一次要使用编程电缆下载。

然后使用网线测试连接以太网模块,注意笔记本的网关和PLC中硬件组态在一个网段内。

网友C:
   是不是你的 PG 的网卡选 得不 对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组态好程序,配置好IP地址下载。第一次要使用编程电...

这个项目已经正常运行一段时间了,我只是要更改一些硬件组态,下载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 PG 的网卡选 得不 对呀 ?

设置PG的时候只可以选择ISO-Ethernet Realtek...选择TCP/IP的就连接不上。

网友D(2015-03-06):
网关和PLC中硬件组态在一个网段内。

网友E:
CP243-1通讯配置很麻烦,需要配置以太网向导等,你可以看一下大连德嘉电子的CP243-ibus,使用比较方便,只需要设置一下IP地址就可以,不需要对PLC做任何配置,也不需要修改程序,在下图中选好驱动,填好IP地址就可以对PLC进行编程了。

网友F(2015-04-13):
西门子有标准的手册啊,不是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