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脉冲输入

楼主(2014-12-26):
问:西门子224XP  用I0.0计数高速脉冲没有问题  为什么用I0.3高速口会偏大  信号是24v高速脉冲

网友A:
有没有考虑最高频率?和计数器运行模式?

网友B:
所设参数是否完全一致,我以前同时用两个口也没有出过问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