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触摸屏如何实现到指定时间后跳转画面

楼主(2014-12-26):
各位大侠,如何实现到指定时间后跳转到另一画面,并停机,待输入密码后重新返回,再按启动键启动

网友A:
用宏来做,取得系统时间,然后改变控制区,换面寄存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宏来做,取得系统时间,然后改变控制区,换面寄存器值

老师,时间怎么做比较呢,初学者,能否举个例子,手册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A:
如:$100 = GETSYSTEMTIME

 则当前的 $100(年),$101(月),$102(日),$103(星期),$104(时),$105(分),$106(秒);

这样你设定个时间,比如设定在$200连续存储器中(格式如上);只要将当前的时间$100和$200比较就好了;

然后画面的部分,你设定系统控制区域起始地址(如$10),然后将画面编号选上,则$10就是你的画面编号,这样在时间比较后,条件成立的话,只要改变$10的值;画面就会切到你选地ingde画面去(如$10=1,则跳到画面1)。至于宏要在什么时候运行,你参照说明好了,这种要一直运行的,你可以写在程式背景宏或者clock宏中。

楼主:
感谢各位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