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房变压器出线断路器经常误动作

楼主(2014-12-27):
今年公司厂区的变电室变压器出线低压断路器跳了几次了,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误动作,断路器整定288A的电流,实际用电只有100A左右,基本上一个月跳一次。欢迎高手指教讨论!!CW1-2000的断路器。

网友A:
工控新人给兄弟们分享点自己收集来的资料工控新人给兄弟们分享点自己收集来的资料

网友B:
应该是整定电流太小所致!

因为电机直接启动时冲击电流很大,一般鼠笼电机直接启动是额定电流的7倍左右,一台15KW电机启动电流大约15*2*7=210A,这样的话同时有2台15KW电机直接启动即可导致跳闸!而你们公司的15KW电机也许不会直接启动,但是众多的小电机直接启动造成的效果是一致的,这个就是你们跳闸的原因

网友C:
断路器不小,现在这个状况主要看你什么时候跳闸的

如果是启动时候,可以把瞬间延时搞长点

如果是运行时候,可以查查,运行时候哪里偶尔会出现短路

网友D:
如果没有电流冲击且开关㪚热没有问题的话,请检查电网谐波是否严重超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电流冲击且开关㪚热没有问题的话,请检查电网谐波...

网友F:
断路器是按配电保护设计的,整定电流与供电线路的阻抗和短路电流有关,为什么选那么小的整定电流?如果没有详细资料计算短路电流,可以按供电电缆终端发生短路,能有效保护电缆不损坏,包括热、力稳定性。

网友G:
我觉得你没有搞清楚断路器的用法,断路器保护的是短路电流。断路器的容量是由本断路器处至下一级断路器之前这段线路的短路容量来决定的,不是断路器所带的负载所决定的。断路器开断电流不能大于短路电流,否则没有用处,也不能小于设备正常使用的电流,否则就没法使用,当然还要考虑裕量。我觉得你只是把这个总断路器作为热继电器来使用,一个2000A的断路器整定到288A,太不合理。

网友H:
可观察一下,跳闸的时间有不有规律,或者是在什么负载的情况下跳闸等。

网友I:
把空气开关整定电流调到600A.因为空气开关它是一个瞬间过电流脱扣器,虽然它的常态电流(平均电流)是100A左右,但是它的瞬间电流(尖峰电流)在零点几个毫秒就能让脱扣器动作。

网友J(2015-03-28):
可能是失压线圈误动作造成。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你没有搞清楚断路器的用法,断路器保护的是短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