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显示不准确

楼主(2014-12-27):
我公司有一台德力西的变频器大多时候面板上显示的 电流值不准确。前几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故障情况是电机是250KW的,电流显示250A左右,但是电机温度却比较高(相对其它台同类型电机比,其它电机是电流大,温度低)拿机械式钳形电流表对比也是一样。所以判断该电机变频器电流显示不准确。请各位大师多多指教,其原因是什么?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有问题或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B:
 要么是检测板有问题,还有 电机的负载是不是大了,和发热呀,或是长时间 低频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是检测板有问题,还有 电机的负载是不是大了,和...

电机绕组温度70度左右,电机额定电流465A,实际电流350A左右,显示电流250A左右,有时候它显示电流又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要么是检测板有...

频率一般在40-45之间

网友C:
电流检测传感器质量不佳性能劣化了

网友D:
电流传感器长期使用,由于电阻老化,有的会产生一定的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