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打开不能新建

楼主(2014-12-27):
这个怎么回事 下载重新安装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A:
系统重新装一遍,最后把电脑全部清空,重新安装,保证你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若安装没问题,可能是系统原因,

网友C:
楼主,你这个下载文件中,应该还有一个文件夹,字母E打头的,里面有个SETUP文件,先安装。

之后在安装外层文件中 SETUP文件。

现在有新版的GX-WORKS2,安装方便,直接可以仿真程序。400多ZHAO大。

网友D:
不用重装系统也行。。。。。。。。。。。

网友E:
可能安装时“监视专用”这个选项打勾了???

楼主:
监视专用”这个没有打勾,你说的那个要先安装的失败。

网友F:
应该是你没有首先安装系统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