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62k与7062ti的区别?

楼主(2014-12-27):
存盘历史数据功能,在7062K机上能正常运行,咱同样的方法在7062TI的机上就不行了呢?

楼主:
感觉问题出在策略这里,可能是事件策略没有正确执行!

同样的还有另一个策略,还是不能执行,TI难道比K低能?还是方法有问题?

网友A:
楼主是在软件了更改的型号还是重新做的,直接更改型号可能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