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气给伤到了

楼主(2014-12-27):
机器调试从气缸上拔下一根气管,用手堵着接头玩,突然一阵剧痛,被气给烫着了,就像碰到烙铁似的,高速气流摩擦产生的热量,什么情况,这个也可以有吗,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
痛了好几分钟!!!!!!!!

网友A:
看来楼主还是没有安全意识啊

网友B:
危险无处不在啊。。

网友C:
高压水,高压气流比刀厉害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压水,高压气流比刀厉害多了

网友E:
这个我搞过,没堵紧。

网友F:
嘿嘿。。。

这个耍着玩,是要代价的。

不是烫伤,而且吹伤了。

水很温柔,但能做成高压水枪切割金属

同样空气很安全,但能够做成高压气流作为动力带动机械运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搞过,没堵紧。

你见过蒸汽管线爆管的后果么,那绝对是致命的。

网友G:
安全意识不牢呀!

网友H:
    好在压力不大,压力大,强大的气流会把人冲出几十米,我们这个行业听说过为此而丧生的事故。后怕啊!切记安全第一!

网友I:
英雄无畏 ,恭喜楼主再来一次 。。。。。。。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危险无处不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