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U-485-BD通讯

楼主(2014-12-27):
最近接了一个称重计量的项目,用的称重仪表需要与三菱FX3U通讯。但是以前从没做过通讯的产品,请教高手能否指教一下485BD的用法跟程序编写!!

网友A:
找一本三菱官方出的通讯手册,上面介绍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本三菱官方出的通讯手册,上面介绍的很详细

找了,但是解释的不是很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zhu860423060 找一本三菱官...

 这个称重的设备是什么通信协议呢?需要联系QQ149034219

网友D:
我做过梅特勒.托利多的称通讯的。关键看你的称重采用的是什么协议,FX3U支持自由协议通讯。现在版本的FX3U可以用MODBUS了。以前的FX2N不支持。讨论可以加群:166274516。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E:
一起学习!我也想要呢!!!!

网友F:
  1. 首先你要拿到那个称重仪详细一点的说明书,上面有通讯时,发送数据的样式,比如:先是开始符,然后是设备地址,再是数据内容,再是校验码,最后截止符,这样的格式

  2. 了解三菱中RS的编程程序:先设置D8120,M8161,再写RS发送接受的寄存器地址,然后置位M8122来发送数据,M8122自动置位说明发送结束,然后自动接受,M8123自动置位,说明接受完毕,转换数据格式,间隔100us,再次置位M8122,循环下去,

    整个流程就是这样的

    我最近也在做485通讯,真要完全弄懂,要查好多资料,看不懂继续看,不断看,不断看,就会懂的

网友G(2015-06-13):
用三菱PLC RS无协议通讯指令就可以,需要你了解你的仪表485通讯的协议格式,也就是收发数据的格式,按照仪表的通讯格式编写程序。还有就是注意效验程序。如果你的仪表是标准MODBUS协议,那就更方便了,网上一搜有的是例子

网友H(2018-06-15):
学习一下。赞一个。

网友I(2020-05-12):
好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J:
您只有回复后才能查看附件内容!所以回复

网友K(2021-03-09):
学习一下,正需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