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选型

楼主(2014-12-27):
我要买一套三菱伺服,控制滑块前进位置,精确定位,欢迎高手帮忙选择。另加plc,点数要求不多,20就够。plc+伺服驱动器+电机+。。

网友A:
用单轴的运动控制器做

网友B:
都要三菱的吗,可以选择3G或3U系列,伺服可以选择J3或J4系列

网友C:
低成本配置:FX3G+三菱E系列伺服电机,用J3等系列伺服电机的,完全就是败家子!

但是FX3G采用超级电容保存数据,停电时间较长会丢失设定数据,需要长时间保存设定数据需要FX3U,但是3U的话假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成本配置:FX3G+三菱E系列伺服电机,用J3等系列...

国产的什么牌子比较好点?

网友D:
FX3GA+MR-JE吧,成本低些

网友E:
FX3GA+MR-JE,便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乖乖小笨熊  低成本配置:FX3G+三...

国产的信捷,还有,不知道台达算不算国产

网友G(2015-01-26):
 信捷吧  成本低些

网友H:
你这个没说性能怎么选?

网友I:
亲 楼主慷慨 希望早日解决

网友J(2015-03-12):
来过,学习了,向楼上各位问好!

网友K:
台达的伺服A2系列还可以,

网友L:
初学者来此逛逛,找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