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不能安装在电机轴上怎么办?

楼主(2014-12-27):
请教高手前辈,我有台卷扬机,用变频器驱动,需要安装编码器,但编码器无法安装在电机轴上只能安装在卷筒轴上可以吗?那么变频器中的编码器参数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只要电机和卷筒轴没有打滑现象,应该是可以的。将传动比换算到编码器一圈脉冲数里去。

网友B:
二楼不知道机械只知道想当然!

你需要在钢丝绳途径之地选一个合适位置加装一个过桥轮,钢丝绳在过桥轮缠绕一圈以保证不会发生钢丝绳脱离过桥轮,要么就是不绕一圈但是需要加装一个压轮将钢丝轮压紧在过桥轮,压轮和过桥轮均需要加装轴承保证旋转灵活

网友B:
钢丝绳在卷筒上面卷绕是直径变化滴!

告诉你二楼,下次多考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