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截面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4-12-27):
请问各位师傅几个问题?

小弟这有电镀整理器30台300A12V每台,电压输入380V。功率的计算方法是不是30*300*12=108000KW?

还有水泵10台输入3KW每台,电压输入220V。功率的计算方法10*3=30KW?

请问我要用多大的电线及经济又好用,用3相4线。

本人想用3条35平1条10平的BVR电线明敷放线槽里。

谁有电线截面选择公式请附带一个谢谢大家。

网友A:
300A12V,好像是3600VA;当然,输入功率会大一点。

当然,我这只是从字面上看;顶楼kW为单位也可能只是笔误。

网友B:
35平电缆也就150A载流量,你看够吗

网友C:
首先你确定这30台整流器、10台水泵是不是一起使用的,如果一起工作的机会较大你就需要按照全功率计算,否则你就可以乘一个工作系数(一般电镀设备取0.7左右),一般最低选用70铜电缆,如果全功率的话铜电缆经济截面是120平方毫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