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改变频器驱动编码器无法安装在电机轴上怎么办

楼主(2014-12-27):
请教高手前辈,起重机改造编码器无法安装在电机轴上,编码器可以不安装在电机上而安装在卷扬机的轴上吗?

网友A:
安装在卷扬机轴上,检测速度和电机轴速度同步吗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同步,只是需要换算速比,我们做过超速保护在卷扬机轴头,可以的

网友C:
1、如果只是作为速度检测,判断负载超速,是可以的;

2、如果是用于电机闭环控制,在低速轴上安装是达不到闭环矢量控制的要求的,必须装在高速轴上且编码器线数还不能太低,通常都在600线以上。

3、改造市场起升电机无法加编码器的情况下推荐使用开环矢量控制,国外的ABB、西门子、安川,国内的汇川,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B(2015-02-25):
没有问题,定位等闭环都是这样的,只要换算一下就是了,只是现变频器的PG卡好似没有这个功能,需要些技巧;开环矢量也可以用效果也可以。www.zzhkdz.com你可以来看一下或者QQ349588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