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0V/220V隔离变压器一次侧怎么加保护?求可行性高的建议

楼主(2014-12-27):
1140V/220V隔离变压器,一次侧接真空断路器输入端,预防隔离变压器一次侧短路导致主回路故障,想加保护?怎么加?  隔离变压器为500VA   主要用于控制真空断路器的启停控制。  找不到1140V耐压的熔断器。

网友A:
我用的是3极660V断路器将3极串联做保护的!,电流选用按照额定电流选配

楼主:
还是想请问一下像这样的3极串联,电压不会分压,断路器耐压不够,不会影响使用?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3极660V断路器将3极串联做保护的!,电流选...

网友B:
茗熔 RL5-40  1140V   2~40A。

网友C(2016-03-13):
煤矿产品一般在变压器的一次使用陶瓷熔断器,二次使用220V的熔断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