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虚拟串口穿透驱动无法安装

楼主(2014-12-28):
系统是win764位无法安装虚拟串口驱动手动也安装不了好像是驱动不支持64位系统,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网友A:
不会吧?

你可以在64位系统直接安装32位XP虚拟机,然后在XP虚拟机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那些网络、USB等都会有系统直接与你的实际接口桥接的

楼主:
装虚拟机就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虚拟机就没什么意思了。

 是虚拟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虚拟机就没什么意思了。 ...

步科触摸屏虚拟串口穿透通讯知道吗跟虚拟机两码事。对了你用过步科屏不。?

网友C(2017-05-02):
请问您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

网友D(2017-07-09):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你解决了吗

网友E:
win10 64位系统是不支持的

网友F:
出现同样的问题,WIN7 64位系统,虚拟串口穿透驱动安装不了,求大神解答

网友G(2017-08-23):
感谢分享。   下载下来学习学习!6666666666666666

网友H(2018-07-29):
我也同样的问题,期待官方更新驱动。

网友I(2021-03-11):
维纶触摸屏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