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热管电流控制方案和电流计算2

楼主(2014-12-28):
现有四条12.5KW 380V发热管,厂家要求每条发热管能够独立开关进行控制,思来想去没有想到什么合理的方案进行控制,另外每条直接加380V电不接三角形的话他的电流是不是要比接三角形大很多,三角形接法I=P/U1.73=18.9A单独接的话电流是不就是I=P/U=32.89A,各位给点建议怎么接比较好合理呢?

网友A:
4条发热管,独立控制,都是380V,3条组成三角形负载接法,另一条随便接在任意两相都是一样滴。

网友B:
电流绝对不平衡,有意向电流小

网友C:
你是四条单独控制的单相380V的电热管就没有什么星型和三角形之分了。但你要弄清楚电热管是做为380V设备使用还是作为220V设备使用。如果作为380V使用随便找两条火线接上就行了,但接的时候要注意负荷平均分配一下,不要都接在同一个地方。如果是作为220V使用随便找个火线和中性线接上就行了,但同样也要注意负荷分配,不要都接在一条火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