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AD041模拟量不输出

楼主(2014-12-28):
手中的4路模拟量输出模块,自己用电脑修改一下寄存器数值0---4000,让模块输出-10V----10V。。I/O模块我设置好了,程序我也设置好了,修改D1  D2  D3  D4都成4000了,怎么模拟模块4个通道都不输出电压呢,应该输出10V呢,为什么没输出。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哪里错了。程序写错了?模块设置错了?下面是我的一些设置图,师傅们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在PLC硬件配置那,PLC模拟量输出模块,你双击,看下输出通道地址是多少?

在程序中直接赋值给输出地址。

这样试试。

还有就是通道参数要设置对。

网友B:
拨码开关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LC硬件配置那,PLC模拟量输出模块,你双击,看下...

你好,你说的是这个地址吗?1号通道CIO2001?如果是的话,程序我写的MOV D1 2001应该也对的是吗?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码开关需要调整

拨码开关在那个地方,没看到这个模块有拨码开关?

楼主:
大家看这个DA041的参数设置表,我也看不太懂,把表格中4个通道都强制写入4000的话,是不是,模块就输出10V了呢,但是我写入4000,并传送参数表到PLC,测试还是没有10V呢,怎么回事呢,首先模块肯定是好的呢,我试了2个模块都这样。

网友A:
这边你设定没有?这个地址要对应到硬件组态。

加我QQ:2530833970 给你远程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你设定没有?这个地址要对应到硬件组态。加我QQ:2...

谢谢朱工,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给地址2000赋值#F。使能4路模拟量通道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和楼主交流,我也学习到了不少知识。

欧姆龙的还是06年接触过一次。

楼主:
前辈你看这个DA041的参数设置表,其实软件可以设定模拟量输出的使能,我设定好了后,传参数到PLC中,传进去时2000的是4位也能变成1,但是断电运行,2000的数值又变成0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还得必须写程序MOV参数进去,程序使能??

网友A:
欧姆龙的模拟量输出有个使能控制,和以前接触的不一样。

至于你说的在硬件组态中:使能,可能每次上电初始化了。手册上,我没找到详细介绍。

楼主:
恩。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只能程序使能了,我感觉这么高级的东西,软件设置一下就能搞定,但是没找到哪里可以设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只能程序使能了,我感觉这么高级的...

问了下群里朋友,竹叶三

说还是按照手册上的编程步骤来做。编程使能输出。

或者可以咨询下技术支持!

网友C:
只用过位置摸块,模拟量真没用过,好像可以把设置的相关内容设为D区,这样掉电后不用再重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