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SCS指令不够用怎么办呢

楼主(2014-12-28):
用的DVPES的PLC,等输入程序的时候,发现出错,查了一下资料,原来是DHSCS指令只能用4次,我用了7次。我要用触摸屏输入七个数据,都是与同一个编码器计数比较。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网友A:
    如果要求精度不是很高。可以做一个定时中断,中断时间设置为1-2毫秒,然后再中断程序中比较高速计数器和设置区间的关系然后输出结果,在中断程序的最后做IO刷新。以前PLC没有电子凸轮开关指令的时候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B(2015-02-10):
楼主慷慨 希望早日解决r

网友C(2015-04-24):
楼上都是高手  借鉴你们的技术了

网友D:
用普通计数器“加1”后,再拿触摸屏上的七个数据去比较!然后并联输出DHSCS;指令用一次就够了。

网友E:
一起学习了,大家一起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