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XH脉冲指令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12-28):
1,急停、停止脉冲的时候

              MOV H108 DT90052(这条指令起什么作用)

              MOV H100 DT90052(这条起什么作用)(如果只有第1条是不是急停就无效了?)

2,松下没有原点减速功能么?类似三菱的回原点那样,感应到原点位X减速运行,脱离X后停止.松下的只能碰到X马上停止。。是吗

3,一个脉冲同时向两台伺服发脉冲(龙门),会不会出现不同步的问题

网友A(2015-02-22):
1,MOV H108 DT90052该通道立即停止发脉冲。

2,  MOV H100 DT90052,作用是恢复该通道发脉冲功能,如果没有该条指令,即使发有脉冲指令也不会有脉冲输出。

2,F171回原点指令即可

3,脉冲方面是不会有差异的,主要是伺服的差异比如,性能,参数设定等

网友B:
有没有哪位大神有用数据表设置模式的方法做呢?

网友C(2015-05-06):
看一下相关的文档,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