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 两个1756之间怎么通信BOOL量

楼主(2014-12-28):
同标题,甲方的是1756-A13 EN2T   我用的是1756-L71  ENBT    我想从甲方的PLC中读取一个BOOL量同步到我的PLC中    不知该怎么做,,,MSG好像只能读取数据,BOOL通信实在无力。。本人新手,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先组态网络,然后用生产和消费标签即可

网友B:
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教

网友B:
对: 碧水轻波 先组态网络,然后用生产和消费标签即可 内容的回复!生产者和消费者也不好传BOOL量把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组态是怎样的。BOOL是可以生产消费的。即使你不想太费事研究这个 用MSG传输一个DINT的量比如 TEST  你调用TEST.1不就行了么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先组态网络,然后用生产和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