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怎么配驱动

楼主(2014-12-28):
有两只进口的50W直流无刷电机,铭牌上没有额定电压,只有转速300到2000。要怎么配驱动呢,用24V、还是36V、48V。还是高压的?怎么确定电机是低压的还是高压的?

网友A(2015-01-27):
这个还真不好说,希望高手出来指点

网友B(2015-04-03):
深圳大研工控的IDS806可以适配25W到400W的无刷伺服电机。www.dayond.com

网友C:
简单啊 你都知道 电机转速是300-2000转/分钟  要是高压的 你用低压测试 转速肯定达不到要求  反之  要是用低压测试 可以满足转速要求 那这个电机就是低压的电机了

网友B(2015-05-10):
大研工控低压(18~60VDC)伺服,400W及以下,松下伺服一半的价格,可靠稳定,安装尺寸兼容。可以适配直流无刷电机,只需要加装编码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