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循环控制水泵

楼主(2014-12-28):
想用PLC200做程序,3台水泵要求是:(1.)2用1备,轮换工作,300个小时切换一次(2)具有故障自投,互为备用功能,(3)通过水流开关检测水泵状态,某台出现故障,备用泵及时投入使用。

想问下谁有例子或者思路,麻烦给下!谢谢!!951052418@qq.com

网友A:
1、200PLC定时器有这么长时间的么?

2、泵工作其实主要是逻辑关系,这个不难

网友B: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定时的话通过计算PLC的分脉冲或是小时脉冲就行了。剩下的就是简单的逻辑关系。

网友C:
300个小时切换一次,轮流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PLC定时器有这么长时间的么?2、泵工作其实...

现在这个泵的逻辑关系搞得不是很清楚

楼主:
是啊!比如开始运行12号泵,300个小时后运行13号泵,再300个小时后运行23号泵

网友D:
这个还是蛮简单的A,B作为工作水泵C作为备用水泵。启动A工作并启动定时器计数。300小时后切换至B,+循环。如果出现故障用故障激活(不要用置位指令)一个中继驱动故障泵停止,启动备用泵,重新计时300小时,过程中如果如果故障消失就切换为主泵即可了啊。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的程序哦。。。

网友F:
给个梯形图 看看先

网友G(2015-02-01):
投自动后,MW100隔1分钟+1,+到300*60并保持,如果泵2正常,就清0,并触发MW102开始+;

             MW102的过程相同

         如果泵1故障或有相应保护信号,就让MW100一直为0,并让MW102+上去

         如果泵2故障或有相应保护信号,就让MW102一直为0,并让MW100+上去

   MW100>0  泵1启动

   MW102>0  泵2启动

几条指令的事情。。。用字做比用位做省事多了

网友H:
1,不清楚你300小时切换是在两台用的水泵,还是对备用水泵进行切换。

2,如果是两台用的水泵进行切换比较简单

   a对使用水泵的启动中继作为条件进行计时,300小时后进行切换。

   b对两台使用水泵故障信号并联作为备用水泵的启停信号就可。

网友I:
123123好不好用的啊,学习一下 看看先!!!!!!!

网友(2018-03-24):
好不好用的啊,学习一下 看看先!

网友J:
正在学习中,打开学习学习

网友K:
好东西啊,感谢分享!谢谢!大力支持!

网友L:
12楼正解,lz可参考。

网友M(2018-09-10):
1做内个水泵累计时间,然后对累计时间进行比较,没300小时比较一次,水泵工作小于其它水泵工作时间的,就可以启动起来,任何水泵工作故障,把工作时间临时改变为最大值,水泵工作时间有两台相同的,就启动靠前的一台。

网友N:
想学,看看咋样!

网友O:
学习学习,看看什么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