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千瓦380伏电机想用到松花江上改油电混合求控制器和配套电池方案

楼主(2014-12-29):
想把普通松花江改成油电混合动力电动车,用7.5或者11千瓦电机380伏怎样改

网友A:
电机有点大,2KW电机就可以,因为电动状态用在低速,而且电瓶容量也不会太大。要增加电瓶和充电机。给电动单独一组电瓶,48V  50AH左右,充电最好用原充电电源通过DC/DC升到48V给电瓶充电,这样原车改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