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急停输出问题

楼主(2014-12-29):
安川机器人,DX100的控制柜,需要将机器人的急停信号输出到PLC,请问这个信号在控制柜的什么地方接出来?

楼主:
没人回答,前面看到有人说需要自己修改cio,这样的话请问是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机器人控制柜的MXT上。

       如不知道MXT是什么,请参照说明书。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网友B(2016-08-26):
是通过CN306设置外部输出输入吧,还需要用户梯形图的信号设置

网友B:
外部急停信号,I/O基板上的3456端口,去掉跳线,接两常闭,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C:
在电器柜的右下角有 MXT端子台,好像是18,19,什么的是EMO接线,你看下就知道啦

网友D:
MXT 18-19 20-21

网友E(2018-03-15):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F:
安全基板上面接出来

网友G(2018-05-04):
一般这个是短接的,需要外部跟plc通的时候才拆掉连接外部急停按钮,具体的可以看下说明书

网友H:
DEVICENET培训20150427

网友I(2018-07-25):
blob.png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J:
DX100是MXT上的19.20.21.22

网友K(2019-01-02):
手机上传单次不超过20张,每张图片大小不超过20M,总大小不超过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