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的设备应该用多大的电缆 急求 提前谢谢

楼主(2014-12-29):
22kw的设备应该用多大的电缆 急求 提前谢谢 具体给分析一下 铜线应该多大选什么规格的

网友A:
电缆6-8平方毫米的够了吧。

网友B:
10平方毫米铜线电缆

国外用不低于8平方毫米铜线电缆(国外线径2、3.5、5.5、8、14、22、44)

网友C:
22KW是单台电机的的容量还是该设备的总容量?如果是总容量,涉及需用系数和同期系数。另外,22KW是有功功率,这台设备的功率因数呢?计算供电电缆截面依通过电流数据计算,只有有功功率不准确。还与敷设方式有关。

建议选10mm²或16mm²铜电缆

网友D:
22个KW大约是44个电流,一平方电缆承载5A电流,所以,应选10平方电缆最好。大了浪费,小了电缆受不了。

网友E:
16mm2最好!!!!!

网友F:
距离长选16mm2,距离短选10mm2,建议你选16mm2最好。

网友G:
10mm2差不多,在多浪费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22KW是单台电机的的容量还是该设备的总容量?如果是总...

网友I:
10平方,假如距离超长,需核算电压损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2个KW大约是44个电流,一平方电缆承载5A电流,所...

44个电流和5A电流,这个数是出自哪里?22KW一定是44个电流吗?电缆单位载流量不可能是固定数,随着截面增大,单位载流量下降,大截面可能1A/mm²,小截面可能10A/mm²。5A说法不准确。

网友J:
10平方的吧!

成都不孕不育检查cdbyjc.cc/  成都胎停育ttyu.cc/ 成都排卵障碍plza.cc/成都输卵管slgby.co/ 成都宫颈癌医院zgjl.la/

夜天子23us.so/files/article/html/0/323/

魔天记23us.so/files/article/html/0/766/

顶点小说23us.so

网友K:
三相电机用3*10+1*6 的

网友L:
如果是星三角启动的话,因为需要6根线,选6*6平方的电缆或6根BVR铜电线即可,我有个产品就是这么选的。

网友M:
国内的线就用10mm,质量好的线可以用10mm以下 的

网友N:
16平方的线吧,话说现在线的质量感觉都不太好。。

网友O:
22kw电机是怎么接线的?如果是直接启动,短距离10平,长距离复核压降;如果星三角启动,6平方可以了;如果变频器,根据变频选择。还要注意工况。

网友P:
10平方3+1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Q(2015-02-15):
22个KW大约是44个电流,一平方电缆承载5A电流,所以,应选10平方电缆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