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安全例子

楼主(2014-12-29):
有资料做过统计,工厂中80%的负载为电动机负载。而在电动机负载中,交流异步电动机又占有绝对多数。所以掌握对交流异步电动机的控制,是学生学习简单PLC编程,理论联系实际最好途径之一。而电动机正反转控制又是工厂中最常用的控制电路。通过对该控制电路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PLC编程最基本的知识。

       1)停止信号、过载保护信号为什么使用常闭触点控制?

       停止按钮SB3、过载保护FR1使用常闭触点,则使输入继电器X3、X2与公共点COM接通,梯形图中的X3、X2的常开触点将闭合。当给正转或反转启动信号时,输出继电器Y0或Y1能正常输出。

       在工业控制中,具有“停止”和“过载保护”等关系到安全保障功能的信号一般都应使用常闭触点,防止因不能及时发现断线故障而失去作用。

      2)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为什么要加电气互锁?

       电动机正反转的主电路中,交流接触器KM1和KM2的主触点不能同时闭合,并且必须保证,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断开以后,另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才能闭合。

         在PLC的输出回路中,KM1的线圈和KM2的线圈之间必须加电气互锁。一是避免当交流接触器主触点熔焊在一起而不能断开时,造成主回路短路。二是电动机正反转切换时,PLC输出继电器Y0、Y1几乎是同时动作,容易造成一个交流接触器的主触点还没有断开,另一个交流接触器的主触点已经闭合,造成主回路短路。

网友A:
貌似很多资料都是学习电动机正反转程序起步。

可以单独一步步编程,也可以使用SR指令,方法不一

网友B:
很好。。。。。。涨姿势了。。。。。。。。。。。。

网友C:
看看 涨涨知识吧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貌似很多资料都是学习电动机正反转程序起步。可以单独一步...

PLC功能很强大,多种方法任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