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ep7对话框对话框右边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4-12-29):
各位老师:您们好!

我自己装的siemens step7 v5.5,我在进行硬件组态时显示的对话框右边显示不完整,没办法了解其完整的属性,情况如下图所示

请问是哪儿出的问题?怎样解决此问题?

谢谢您!

网友A:
下图是5.4版本

只要不影响使用,正常情况下那个不需要选择的吧。

楼主(2015-04-19):
请教网上各位高手

      下面  这个程序段是德国布鲁克纳BOPP薄膜生产线的OB82块,我不懂意思

请您帮忙解释一下,希望您的惠顾。

我姓邓,手机 :15858035529

                                                   谢谢您!

      SET
      SAVE
      =     L     20.1
      L     #OB82_EV_CLASS
      L     B#16#39
      ==I
      JCN   A7d0
      L     "libTOOLS_OBInfos".OB82_IOPointFlt
      L     1
      +I
      T     DBW   74
      JU    A7d2
A7d0: L     #OB82_EV_CLASS
      L     B#16#38
      ==I
      JCN   A7d2
      L     "libTOOLS_OBInfos".OB82_IOPointFlt
      L     1
      -I
      T     DBW   74
A7d2: CLR
      A     L     20.1
      SAVE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