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接口防爆问题

楼主(2014-12-29):
请教高手,profibus接口有防爆的要求吗?如果有的话,有相关产品嘛?

网友A:
  这个没有注意呀

网友B:
真没注意

网友C:
这个确实没注意啊,请教大神

网友D:
没听说这个有防爆的,都是在控制柜里面,控制柜做成防爆的就可以了。

楼主:
那比如说现场仪表采用的是profibus通讯呢?用防爆仪表?

网友E:
真还没听说防爆的 求普及